显示器有条竖黑带抖动。

楼主(2010-07-18):
显示器有条竖黑带抖动。是哪部分电路的问题。

网友:
麻烦老兄说仔细点,最好带图说话,如果是亮线的话就别修了如果是模块坏了的话就加焊模块。。记得控制好温度啊。。

网友:
   嘿嘿,不是驱动板坏了就是屏了问题。还看看屏线插好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楼主说的是LCD吗?

网友:
说的是CRT,估计是高压包内部打火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80%以上,更换二次电源滤波电容即可。

网友:
二次电源滤波电容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一下不就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