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样取下这样的BIOS 芯片!!!

楼主(2010-07-18):
确定一块主板是BIOS程序有问题,重刷一下,,发现BIOS是华邦公司做的,,被焊在一个长方形的座子里,,重来没取过这样的BIOS芯片,,想问一下取的时候要如何取最安全??!??!呵呵高手指教下
芯片

网友:
用东西慢慢的撬吧。不要太用力。那个BIOS没有焊到那个什么长方形的座子里。是按进去的,慢慢弄会弄出来的。

网友:
以前有专门取bios的镊子,现在也不知道仍拿去了。 用镊子慢慢从边撬开吧。

网友:
这种芯片是最好取下来的啦,连风枪都 不用

网友:
那座子,对角有2个小槽,可以用尖尖的镊子伸进去,这边1下那边1下保持平衡就出来了。

网友:
不要担心座子,会撬破了座子不要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有专门取这样的BIOS的工具。买一个吧

网友:
看能不能连同座子一起焊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