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人!cpu核心电压低

楼主(2010-07-18):
一块双敏u690gmx-dm2 pro主板(am2接口),点不亮,测试卡无码,frame、irdy灯不亮。测cpu供电只有1.09伏。上假负载测cpu供电(核心电压)为1.54伏,正常,测vtt电压只有0.94伏,pg1.5伏、复位1.76伏、vdda2.48伏,时钟0伏,ddr2接口pin1为0.94伏,时钟为0伏,其他正常。cpu时钟、ddr2时钟为0伏是因为假负载的原因,换上cpu后ddr2的时钟电压为1.09伏(与cpu供电相同?)。请问高手:cpu核心电压低,会不会是因为vtt电压低的原因?这个vtt与内存pin1(vref)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那个电压可能什么给拉底了吧。查查电感电容,看看对地阻值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时钟0V?
建议仔细观察下

网友:
AMD主板开机CPU电压1点几伏是正常的。
查其它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时是0伏,上cpu时是1.09伏,时钟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tt0.94伏正常吗?

网友:
CPU工作条件都具备了?CPU座无问题?北桥无问题?
我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常的,不信你测试好的板子也是0.9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测AMD始终要在耦合电容令一段才能测到

网友:
VTT是一个上拉电压是VDD转换的
具体看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42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cpu电路本身没有问题,那么影响检测卡不走码原因还有哪些?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检测的点太多了,cpu座子的AD线对地阻值,各个关键测试点的电压。复位电压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都测过了,如果说vtt0.94伏正常的话,那就都是正常的。再想问下:检测卡不跑码与无码的区别。我的检测卡是无码,提问时不准确,说成不跑码了。

网友:
检查卡并不兼容所有的主板,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看AD线上波形的跳变。

网友:
你的是不跑码吧打总线值刷BIOS如是是NV的先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无码

网友:
北桥有可能挂了。

网友:
有兴趣的话,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板电压是正常的  如果是不跑码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再就是刷BIOS   压北桥【再确定CPU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cpu座不是BGA的,刷了bios,压了北桥,还是不行

网友:
找到本地一家号称芯片级的维修店,说是北桥、cpu有问题,用锡炉烤北桥,结果板子不能触发了,老板给的结论是北桥挂了。回到家中,自己琢磨,插上电源,发现南桥发烫,测3.3伏对地阻值0.07,测pci A14脚,短路,看样子是南桥挂了。算是对本帖的一个交代。

网友:
换电源IC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画伤,而断线的,我发现有几块板,电压都正常,不跑码,仔细查看,是北桥到坐之间的线有几条断了,接好后正常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