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瞧瞧,

楼主(2010-07-18):
    一块478主板,毛病是这样的,不开机可以触发。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复位。检测板子,用手去摸南桥发烫。当时是没有上CPU。测量别处没有短路的地方。于是就把南桥给换了,南桥是80821DB。换了之后有复位。但还是不能跑码。用手去摸南桥南桥不发烫了但是CPU不要一会儿超级发烫和正常CPU温度的上升有好大的差别。。。呵呵……晕,结果我又跑去把北桥给加焊了郁闷,可是还是不行啊。现在怎么办。是不是南桥不行?要重搞一个好的。我那个南桥是从废板上弄下来的。

网友:
你有没有测一下CPU主供电电压?

网友:
   那电压基本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全板电压都量一遍在说

网友:
CPU超烫可能座子虚焊会引起

网友:
南桥没换好,不知道有没有网卡,有的话要把网卡摘下来在重新加焊。

网友:
   南桥我弄错了,是82801DB的

网友:
如果没有CPURST,cpu会很热的,LZ估计是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型号都能弄错,你确定你没有换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