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ATX-300-P4B带不起负载?(放置一段时间后,故障自动消除?)

楼主(2010-07-18):
本人的台式电脑使用的是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银河”牌电源ATX-300-P4B,刚开始办公室里若突然增加非常大的大功率电器时,别的电脑安然无事,我的电脑就会突然重启;之后发展为电脑进不了xp系统,每次只能启动到带英文字母的黑屏幕状态,电脑就会自动重启,进不了xp,重装N次系统故障依旧。
       是该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

实测数据:
5vsb正常,红5v正常,12v正常,3.3v正常,蓝线(-12v)实测电压为(-10.8v),白线(-5v)实测电压为(-4.4v),以上电压是否属正常范围?

       希望各位大侠鼎力帮助,谢谢!

网友:
建议朋友先采用代换法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我以前碰到过主板电容鼓包导致电脑自动重启。

网友:
你测试的电压是在开机状态还是仅单电源,如果单电源的话测试电压一般会比较小,如果在线的话就是 你的电源里面的原件变质,造成带载变小,就要进行维修或者更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2楼: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因为换了一个新的电源,原来的故障消除。
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3楼:
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测的电压数据;带负载时的电压数据正在测,等一下上传。

网友:
二楼正解,应该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蓝线和白线的工作电流较小,允许的误差大,但是-10.8V和-4.4V的电压能不能正常工作,不好说。

网友:
电源插在主板上,点开机键后实测的数据:

5vsb正常,红5v正常,12v正常,3.3v正常,蓝线(-12v)实测电压为(-10.2v),白线(-5v)实测电压为(-4.3v)。

网友:
先检查300V电压是否正常  在就给IC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灰线电压低   也就是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我把那个电源放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开机,电脑能进xp系统了,拷机2天,正常。
但带不起负载的原因是什么,一直没找到答案,郁闷中。。。

网友:
是蓝色,白色电压不够原因,造成不稳定,这种问题一般是电容不稳定,你可以打开电源,看看是不是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电源呢?

网友:
肯定是电容有问题,我有一电源也是这样,开不了,放几天一开又行,拆开一看,一电容漏液严重,换新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