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奇怪花屏

楼主(2010-07-18):
一讯景显卡接手时暴了几颗电容,更换之后再将所有显卡都补焊了一遍。上机后开机一切正常,用测试软件进行3D测试全部正常,可一到播放视频文件(播放本地视频文件)不是花就是死机,向各位老师请教,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一般都是GPU问题加焊下

网友:
型号是多少?花的时候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对呀一般都是显卡GPU的问题加热吧一般都要好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看看

网友:
更新BIOS版本

网友(2010-08-21):
和BIOS无关吧,楼主先说型号,然后测试报告发上来,在没有测试的情况下就上手修复,危险可想而之。。。

网友:
支持GPU加焊,电容爆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温度过高,温度过高GPU同样虚焊的可能比较大,加焊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