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子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0-07-18):
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ed.
  The  system can only  boot with a 130w  power adapter or greater.
  trike the F1 key to shutdown.        To resocve this  issue   try to reseat the power  adapter.
  请问是什么意思 ??

网友:
适配器功率检测报错
顺着适配器中间那根针查查

网友:
忘了说了,,我是修电脑的,,我用的是 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