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经常出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07-18):
 这个在电路中起了什么作用呀

网友:
RUN OM 5V#过来就开启了5组电压,,就当做是这5组电压的控制信号吧

网友:
哦 那如果其中一个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的电压不会受影响吧

网友:
如果其中一个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的电压不会受影的。但是复位就发不出来了

网友:
这是一组开启信号,RUN ON 5V#为低电平有效?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是一个典型的保护电路,具体什么工作过程没搞明白!

网友:
后级的保护电路

网友:
所谓保护电路,就是保护后面的南北CPu芯片不会烧掉。

网友:
隔离保护,高通低截止,如果有5V,DS导通接地拉低电压

网友:
待机的时候run_on_5V#高电平,不让这5组电压出来,开机后这信号先变低,是管子都截至。然后分别开启相应的电压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路设计的是怎么保护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
据图纸说明,DISCHARG  CIRCUIT是放电电路的意思,待机时,单片机送来高电平,各效应管导通,将各控制信号拉低到电平,确保其不起作用,开机后,单片机送来低电平,各管截止,各控制信号为高电平。实际上这是一个单信号扩展为多信号的电路。

网友:
如果有5,,,,,DS导通接地拉低电压

网友:
输出保护电路,

网友:
run_on_5V#是和run_on_5V相对应的,一个低电平有效,一个高电平有效,正常情况下,待机时和软关机后,前者为高电平,后者为低电平,开机运行后,前者为低电平,后者为高电平,体现的是5V开启与关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