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07-18):
一块INTEL845主板 CUP供电下管D级对地短路。将下管全部拆掉,D级焊盘依然短路。
将供电管理芯片(HIP6302CB)和驱动芯片HIP6601BCB 拆掉还试短路。然后将所有的电解电容拆掉依然短路。这样是不是能确定COU座子有短路的地方呢?

网友:
我一般只要测D极短了,就认定北桥挂了

网友:
那不一定啊,如果下管D-S级击穿或某个电容击穿。那样的话下管D级肯定对地短路i啊

网友:
北桥坏了吖 还有注意PCB背面有的有胆电容保险

网友:
VCORE对地短的先用个带灯测试座来看一下有灯特别亮的那就是北板短跟。 CPU座中间的黑色电容也好容易短拆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果有灯座 先用灯座看一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如果没有灯座那么把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全拆掉  拆掉之后还短 那么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烧板,看哪个发热就是哪个坏,一般如果北桥坏的话,会稍微有点温度,不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