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液晶换通用驱动板点不亮

楼主(2010-07-18):
我有台飞利浦的17液晶  170s8的 驱动板有点问题了,我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只是接上12v电源, 地 ,控制,就是不会来,屏就散一下,当我把高压和电源换成代换的那种就正常使用了。控制是对的。线也应该没错,偏偏用他原来那点亮的
很奇怪了,以前修过的联想什么的都只要接电源,地 ,控制就可以了。。。有谁可以帮忙解释下

注意一下错别字。

网友:
  不是接12V吧,应该是接5V才对啊。12V是给高压板供电的

网友:
我用的是通用板子2025l,其实接12v跟接5v了,毕竟板子自身可以变压的

网友:
一般闪一下都是高压的那边的问题,你再查一下你的那边会不会是有什么线没有接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常见的二次故障:
原来的开关电源输出是12V供背光板(主要大功耗负载)
5V是供驱动板用

代用的通用驱动板,基本上是12V供电的,你直接接到原来的开关电源的12V,肯定会使这个支路过载。
处理方法:
改为5V供电的驱动板
把通用板的DC-DC电路去掉,直接用5V供电。

网友:
我是这样改的。。。继续用原电原板的12V。。把五伏断开。。然后再五伏的输出端接一个三十欧姆左右三瓦的电阻即可。。。

网友:
楼上的“然后再五伏的输出端接一个三十欧姆左右三瓦的电阻即可。。。
”这是干嘛啊,把5v短接不就完了吗。。。。

网友:
5v的不要接不可以嘛,只接12v就好了,這樣電源會過載嘛?把電源部分到pi的12v斷掉,再從ad公版拉回12v給高壓部分很像很複雜喔
還是新安江老大的方法比較合理拉

网友:
看了各位高手的解说,还是有点不明白,可能是我表达的比清楚吧。。。。
  我的具体接法是,通用驱动板分别接原电源板的12v 地 控制  (跟接5v到5v跳冒也一样道理)平时有显示器驱动板坏了也是这么弄的。除非高压板坏,可这块用原来那块驱动板是可以点亮的,可见高压电源一体版是好的。。。那个控制我也一一把三路通向高压板的连接都连过了。就是不会来。。最后我把一体板上的高压板部分拆除了,装上了一个通用高压条,只剩下电源部分,问题零时解决了。。。现在只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不知道那里出错了。

网友:
是有点郁闷,我看了都头疼。

网友:
从一体板接12V和地线过去给通用驱动板供电,再从驱动板的高压条接口那里的ON/OFF (EN) 处接一根线到一体板的控制脚,控制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