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点不亮的显卡一些小经验

楼主(2010-07-18):
修PCIE显卡 如果点不亮 一般我的流程是先看32个小电容有没掉的 显卡有没外伤或掉件 显卡核心阻值 和显存阻值是不是正常
然后上机点 看 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正不正常  还不行就刷BIOS  再不行就上BGA  最后就当垃圾处理
一般成功率有50%  汗。。

网友:
打值分两种哦  先是打核心供电  显存供电的对地值   再认不到显卡再打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
就这样修复率肯定是低的!
修多了,可以打打值根据经验来断定啦,如果没有修过的,比如G94  G92 GT210这种故障测核心和显存是没有用的

网友:
为什么G94 92 210测核心没有用啊 是不是 核心阻值很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是0-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