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28cp 加载显卡驱动蓝屏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windows滚动条完,蓝屏,文字提示“ati2dvag”,vga模式下不会蓝屏

加焊过显卡和北桥无效,请求各位大大支援,谢谢!

网友:
多换几个驱动试试

网友:
我发过帖子 自己找一下。

网友:
不能加驱动的,我换北桥换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是设备管理器里的AGP驱动 改PCI TO PCI吗?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