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一下图中的VCC5B那里过来的

楼主(2010-07-18):
这是IBM  T40图纸。请问各位大哥。图中的VCC5B是那里过来的。VCC5B是什么电压呀。那个电压转换出来的。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是IBM的图纸吧。VCC5B是一个后级电压是要按开关才起来的电压。3B—DRV高电频到场管由3m转过来的

网友:
  73页的   8K  区,   由Q23转换,    开机之后才有的

网友:
是vcc5m转换过来的

网友:
是5M待机电压转换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