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有点不懂

楼主(2010-07-18):
请问 runon 导通后+INV_PWR_SRC 电压时多大呀   这里的电路时什么作用呀

网友:
上面的应该是3V

网友:
这是一个隔离电路,右边+INV_PWR_SRC是电源盒输出电压,左边是供给主板的电源,两边电压一样的啊

网友:
按照使用的MOS管推断,这是输入的+19V的电压隔离管

网友:
当RUNON正常时,Q32左边基本等于右边.右边去高压板供电,左边为系统主供电.

网友:
RUN-ON 高电使Q29导通,拉低Q32  G极 使Q32  导通, 漏极(D) +INV-PWR-SRC 和PWR-SRC两端电位相等。保护隔离作用。

网友:
隔离电路 不是3V电路
具体原理6楼兄弟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里的保护隔离实际应用时什么啊?

网友:
这好象是IBM某适配器供电的高压板的供电图,runon高电位时,输出等于适配器的电压给高压板,

网友:
应该是近似一样,管子要消耗少量电压

网友:
适配器输入电压是多少,那个就是多少。

网友:
runon 导通后+INV_PWR_SRC 电压时多大呀   这里的电路时什么作用呀
导通后+INV_PWR_SRC 等于+PWR_SRC减去约0.1伏的压降。Q29是个N 构道的场管。当高电平的RUN_ON到来后。Q29导通。从面把Q32的G 级拉为一半的+PWR_SRC电压。Q32是P 构道场 管。所以此时导通。这是个保护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