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开机自动启动5秒后断电后无法再启动

楼主(2010-07-18):
本人已865主板插电后自动开机,5秒后自动断电,断电后无法再开机,拔掉ATX电源再插上开机无反应,必须把主板上的ATX20针电源拔掉再插上,插上后仍自动开机,如此循环。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测各项电压及阻值均正常。

网友: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打一下各个供电点的对地值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的电压和12V供电

网友:
换个IO试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刚测到供电管Q2的S极与D极之间的阻值只有6欧,不知道是不是Q2被击穿了呢??

网友:
你的思路不对
你先查主供电没有短路的,应该先查开机电路和CMOS的电路

网友:
自动开机,也就是已经触发了开机电路,开机电压已经被拉低,是不是开机电压一直是低电平,所以插上电源自动就开机了! 我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哦!

网友:
换个IO看下,自动触发时,看有没有复位,有块精英板是自动触发点亮,要清除一下才能开机,没复位,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先排除开关针的问题,其次就是IO及其触发电路。

网友:
断电后无法开机,按照不开机维修思路考虑下!

网友:
拔掉ATX电源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后再开机试下,估计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Q2的S极与D极之间的阻值只有6欧
如果是CPU供电处的管  测量另外几组下管的值  进行对比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