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900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0-07-18):
佳能2900的打印机,打印左边有一半字迹,太浅,粉是才加的,鼓芯才换过!求助

网友:
鼓冲电看下。

网友:
会不会是加粉的时候把鼓上的弹簧弄丢了?

网友:
看看两则的弹簧还在不?原装鼓是一个弹簧,一个拉簧(鼓芯无齿那则)。

网友:
加粉的时候把鼓上的弹簧弄丢了?

网友:
弹簧啊,两个。和12A的一样的。弹簧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