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短路故障,新手的第一次,分享一下

楼主(2010-07-18):
    此贴说不上技术贴,只是新手第一次碰到并解决了,共享一下经验罢了。
    今天接到一个美M送修的明基S73笔记本,用户称开不了机了,用电池开机没有反应,接上电源盒,发现电源盒灯一亮一灭的,估计可能是有短路故障存在,调小可调电源电流,接上可调电源,果然发现电流直串而上。
   拆开机壳,裸出主板,这机器有一块小的电源板,通过接口与主板相联,把主板与电源板分离,先量电源接口,电阻接近0。。。短了,再量主板电压公共点,没有短路,看来故障点在电源小板上,量好多地方,哪个可爱的表都响个不停,心想从哪拆起,其中有个大保险特别显眼,拆了吧,上个图大家看看。

拆完再量,左边不响了,右边响。再看看,左边连着好多零件,右边线路跑到夹层了去了,估计接的就是电源接口正极,看样子不是很难找的了,保险前面没几个零件啦。 十分留恋地看了好几眼PL的MM,再不看一会就看不到啦。。。我量我量我量量量,除了电源接口,其它的电容没有一个是短路的 ,用电流去烧,1A就觉得电源接口处板子发热,没有零件特别炙手,拆下电源接头,板子还是短路,拿出洗板水,满板洗个遍。再量还是短路!!!!!!传说中的夹层短路让我给碰到了????
    还是上基地,下了个图纸,仔细一看,保险前面一个零件也没有,无语。。。。。
    飞线吧,不知道里面短了几个地方,但愿。。。。也真合适,明基可真是有先见之明啊,还留有孔让我飞线,感谢CCTV......感谢明基。。。。线就这么飞了,上个图看看

   小心奕奕的接上电源。。。。还好电源没有亮红灯,量上面两个电感,没电压??????量MOS管没有电压!!!!!呵呵,隔离电路没有开启。接上主板,待机电流正常,按电源开关,电源灯正常亮起来,电流也在跳,oh ye。。。。

网友:
oh ye。。。。,不错,看了个半懂!

网友:
都是从新手,

从小的问题。慢慢来的。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