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掉电修复

楼主(2010-07-18):
今天接一台TCL k42的笔记本,故障是开机过个几秒钟就掉电,开机后电流跑到2.4几A后就掉电,有时是一点几安就掉电,拆机检查,
CPU电压1.3V左右 CPU温度非常高 ,后用内存测试卡测内存电压,发现无工作电压,内存供电是由QZ813芯片控制的 ,后测供电产管 ,输出,控制级无电压,开机检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2脚:VIN 19V  5脚 VDDA:5V 15脚VDDP:5V  供电都正常

开始检查 此芯片的1.5V和1.8V供电的开启信号

1脚ON/SKIP2:1.5V左右 6脚ON/SKIP1 也是1.7V左右 开始以为此芯片得工作条件都正常以为芯片坏了,后来更换一块后,故障还是一样。之后对着图仔细看了一下 发现还有此芯片的诊断脚还没有测量 后测此芯片的第3.4脚 VREF/TSET 后发现是低电平 ,怀疑是诊断电容漏电,跟换之,结果奇迹出现 开机一路跑码正常 ,此机就此修复 语言表达不好 不要见怪

网友:
学习了。不过掉电的故障真的还有点不好搞。希望有哪个高手能来一个大总结。关于掉电的维修思路那就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