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无CPU电压

楼主(2010-07-18):
今天发现一台T42无CPU电的,经别的维修店维修过,ADP3205处都被搬家,但还是没好,我拿到此板后,发现CPU电压在通电时是有0.7V的(空载正常),但一秒就掉下去了,说明ADP3205是工作正常的,再量其DACREF电压有下降,此时分析应该是ADP3205工电压也掉下去了一点,瞬间少了1V左右,这个是VCC3B电压提供的,再查Q24的4P输出也瞬间掉到2V,但量1P(VCC3M)电压正常,发现第3P为6V,应该是16V,这信号是U61(东芝62501芯片)的23P发出,这样说明问题肯定出现在这里,又看到显卡芯片被人做过了,这下明白了,这个信号是穿过显卡下面的内夹层,我本想用电击法把它击开,但上面内容显示,不能击,要不然,会把短路的其它线给击坏了。
方法为:把D30处的PCB割开,把U61.23挑起来(不用PCB),直接飞线即可,飞好后再试,CPU电压一切正常。然后开机显示都没问题。
以上必需要用到示波器看电流波形,用万用表是无法修的!!很多人都把问题想到CPU电压去了,结果相反!!呵呵,供参考,谢谢

网友:
那条线不是从显卡下走的

网友:
楼主  又水分了,

网友:
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0-08-29):
整个图出来瞧瞧啊   大概的框架知道了   但是没找到那个Q24啊

网友:
这个贴纸好熟悉。在哪看到过

网友:
Q24的控制极到U61是从南桥下边过去的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