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G电压低。无复位。求解

楼主(2010-07-18):
今修快杂牌。945 无复位。  上CPU无复位。 上假负载无复位。 内存电压1.9正常。北桥电压。南桥电压正常。。。。。但是A14脚GB的只有110欧左右。感觉有点低。。。假负载上PG电压低。 I/O 8712F-S换过没好。南桥压过没好。求思路。PG不对。怎么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供电电压发出来

网友:
那个供电电压。什么东西的供电电压。明天去拍张图。上去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VCORE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吗正常了查时钟本着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来修

网友:
把主板上假负载测到桥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和上CPU后的供电都发出来

网友:
拆掉网卡,1394再看下复位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有CPU电压1.2V   。上真CPU无供电

网友:
查所有的供电。。。CPU、内存、南北桥、总路线、。。。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CPU供电修好。查一下产生条件,EN,VID都对不?

网友:
先查CPU供电,供电是排第一。。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有可能是你的CPU和这个主板不兼容    这样的现象有很多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