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0-07-18):
我有一个 清华同方 超锐 V400 的笔记本 开机白屏 ,可以进系统 有系统开机声音,接VGA接口也有正常显示,接液晶屏 白屏,是什么的问题呀,求助 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QQ303643393,手机15237632789

网友:
显卡没有给信号屏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先查一下屏供电吧

网友:
3.3V电压有呀

网友:
也没测屏的工具

网友:
北桥加焊了 还是白屏

网友:
先看屏线有没有插好,如果插好了,测量屏经上的供电,你说的这个问题,一般是屏线或者接口问题,屏本身损坏很少。

网友:
  楼上 屏经一般是在几伏

网友:
换屏线,加焊显卡

网友:
先看屏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换屏试试,不行,就整显卡吧

网友:
是集成的6100的显卡

网友:
屏线也量了,正常

网友:
6100显卡可以直接加焊,通病

网友:
到清华同方官网看看 超锐 V400 的笔记本 开机白屏反映的多不多,如果不是批量问题的话,我估计是屏电压供电异常 +LCDVDD电压是否正常,通常是一个三极管(在接口附件或正反面)有二个PING都是3.3V,通常你量屏接口上有3.3V那是3.3vs 和LCDVDD 不一样

网友:
还没好,我再查查LCDVDD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为二种情况,
一、显卡虚焊;如果是显卡虚焊,一般加焊显卡基本能解决问题,如果有测试屏,在加焊前先换屏试一下,如果还是白屏那就基本上是显卡问题了,一般屏线坏的情况不多。
二、就是液晶屏的问题了;如果有测试屏,在没有其它维修的情况下换屏现象能解决的话,那就基本明确情况了,对于白屏当然得先检查下屏上的保险好坏,还有好多情况是电杆虚焊也会出现白屏的,再就是检查主控IC了。

网友:
白屏要么是屏本身的问题,要么就是屏上面的供电没上来吗。。。先换片屏试下,现象一样就量下主板上靠近屏线接口的那个转换管子供电方有电压没

网友:
先换块屏试试,确定不是屏的问题,再修其它的。这样省好多时间。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屏和屏线都正常的情况下,在去整主板

网友:
屏线我也量了,好的,显卡也加焊了,插外显正常,3.3V的电压也有,就是不显示,

网友:
好几天了,我手上也没测试屏,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一下屏吗?

网友:
还有,现在换屏换的屏灯也不能亮了

网友:
不过屏线没问题,电压都有的话,白屏很多是显卡坏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忙,问题找到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2011-02-28):
显卡一般坏了会出现很明显的现象的比如:花屏,外接显示器也不能正常,开机电流不到........

网友:
换换高压看看,主板BIOS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屏电路问题测下屏板上面的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高呀板也可能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用外接显视器试一下显卡`如果外接没问题`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屏驱动上的保险坏了!你仔细查查吧!

网友:
那就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我都碰到过好多次。

网友:
插外显正常,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模块不同!~~~~~

网友:
看一下管理屏的开启信号中的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显卡 拔下来直球

网友:
我同学有个电脑也是这样的,还是新电脑.卖电脑的都不跟他换.开机白屏,进了XP就好了,估计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