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9无3.3V待机修复

楼主(2010-07-18):
如题MS-6539无3.3V待机,问题不大,主要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主板,所以发了上了
顾客送来一台NEC的主机,说开不了机。打开机箱拿到主板,第一步先测PCIA14脚有无短路,测得阻值正常。
送电不能触发,测A14脚电压只有0.5V。心想可能还有短路,或者3.3V产生电路不正常,目测主板无1117等产生3.3V的无件,
只好插电,带电测量,测到一组场管的D级也有0.5V电压时,用二级管档测得与A14相通的,于是就找这个G级产生电路,在其旁边测得与一小芝麻场管的S极相连,心想就是它了,带电测这个场管G极5VD极5VS极只有0.5V,心相就这它了,把它取得,测得GS短了。找了一个好的芝麻管上去,带电测A14有3.3V,触发通电,显示NEC的LOGO,修复结束。

网友:
支持一下  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2015-07-25):
修得不错,这里MOS管GS短路,相当于G级导通电压就等同于S级输出电压0.5V,即这时候本身就会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即这里G级导通电压到达8V左右时候,S级就会输出3.3V给PCI A14脚供电产生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很好,秒杀啊。不过这个也比较直观,在待机电路的头上就又故障。PCI A14或者PCI-E的 B9

网友:
好厉害 不要图纸也能修 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