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S4540触摸板不识别

楼主(2010-07-18):
问题如题,测量T/P的两根数据线阻抗和电压正常,T/P供电也正常,就是在系统中不识别T/P,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网友:
驱动装的正常吗?

网友:
代换啊    试试了        本身坏 也会是有可能的   我碰到过联想F41  的就换好了

网友:
谢谢,不过T/P换过新的试过了,不是T/P本体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同样的系统在别的机器上好用,驱动应该也没有问题。
这样的主板我连EC控制器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板是突然间不能识别了的吗?之前有进行什么操作?
其他方法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如果客户不太在意的话还是建议不要再弄了,弄不好别再所板子弄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换过EC不行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送过来的时候就是反应这个问题,BIOS连本体都已经换了新的,然后用烧录机烧过了,没有问题的,我怀疑是不是EC的其他模块的问题导致的,但是量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是正规的定点中国区客服,这样客户肯定要投诉了,唉,再想想办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