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未通过)

楼主(2010-07-18):
海尔A61不触发,短路
上电,待机电流0.06A,按开关无反应,由于手上无电路图,根据对上电时序的了解,先量待机3V,5V
经测待机3V5V正常,在量南桥晶振、EC晶振、BIOS晶振,这个是维修不触发的 基本过程。经示波器测量,南桥晶振、BIOS晶振正常,BIOS晶振 32PIN又片选波形,说明笔款机器,BIOS参与了 触发,但量EC晶振不起振,说明BIOS已经有动作了 ,但EC未正常工作,没有读取BIOS里的数据,先量EC晶振两脚对地阻抗都为450,此阻抗正常,先换了颗EC晶振25MHZ,换完后还不起振,量EC的供电端无问题,判断EC ITE8510本体损坏,正好手上有料,换完后正常起振。
此时,按下开关键,主板已经可以触发,但在未上CPU的情况下,直流稳压电源上的 电流跳到1。4A,肯定不正常,负载端由 短路存在(根据经验,在未上CPU的 情况下,开机电流应在0.4--0.6左右)此时手不经意间摸到了 南桥,发现南桥具烫,赶紧断电,量南桥周围及南桥反面的电容,果然有短路,短到0,一般电容两端的阻抗不肯能为0,由于手上无电路图,无法判断哪个电压短,先拆南桥,拆完除锡,后在测南桥周围、反面电容已经OK,可以判断此南桥本体短路,上好南桥,上电触发,发现电流还在1.2A,负载端还存在短路,此时突然想到网卡芯片,因网卡芯片在维修中遇到比较多,找了份RTL8100CL的参考图,量其供电端,果然3V输入短路,拔此网卡芯片,短路修复,再上电触发,电流0.4A,此时量VOCRE1V,OK上CPU,电流3次跳变,CRT点亮

网友:
zhangyi 的ID是你的吗?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招雷劈"

网友:
EC到底坏没坏

网友:
哥子这板子应该首先下了网卡和IO吧 南桥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十三,这个zhangyi 的帖子后,还有跟帖

举报!这不是原创!这是CHINAFIX远程笔记本培训资料的维修一例。
哈哈,不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认识什么zhangyi还有CHINAFIX远程笔记本培训资料我也没看过,这是我学习笔记本维修时,老师给我讲的一个实例

网友:
好像不是自己的实践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能否告诉我,你是在哪里学习笔记本维修的?为什么我们的远程培训课件成为了你们的教学实例?

网友:
EC  是哪个啊    我才学习   电脑方面还不是很清楚   请教下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青岛恒达维修

网友:
我们本站的东西被人“偷出口”了,现在又被你转“内销”了。

还是写点自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