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10-07-18):
今天接到一快主板技嘉开始是CPU场管烧了,后来换了又烧了另外2个是怎么回事。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吗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测一下场管控制极的波形一般烧场管的电源管理芯片出会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电源IC也烧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可能cpu外围供电电路中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继续换吧,也许换完就好了。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不良了。不过换上新的后要量好再上U,万一烧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上去又烧的那么就连驱动芯片一起换  如果还是烧 那么就要把电源管理芯片也一起换掉才行  修CPU供电换了之后最好后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网友:
我修到过一台机,上场管上一个烧一个,换了电源IC也一样,最后宣布报废,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