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E-TVM启动时总是卡在这里?

楼主(2010-07-18):
ASUS P5GE-TVM主板.
主板本来是内存供电的场管烧掉了,更换后可以点亮了,可是开机自检都很快就过去了,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刷了好几个bios也不行。

提示: verifying dmi pllol data.......

 在verifying dmi pllol data.......要等70秒钟左右才能启动到选择系统的那个界面,键盘没有死掉,可以控制。

最近好几片板都是到启动选择系统的那个界面死掉,没法启动系统,启动PE也不行,郁闷啊~板子太多没时间研究,只好放弃了~

网友:
好像还是BIOS不对。

网友:
DMI应该是总线吧   北桥可能有问题哦

网友(点评):
这么老的板,南北桥总线不叫DMI,

网友(点评):
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296494.htm

网友:
有道理,我也怀疑北桥有问题,我用U盘PE可以很快启动,但是颜色不对,看图

网友:
颜色那显卡有可能重植一下

网友:
烧VCORE的话,北桥有可能损坏。打一下VCORE的阻值。

网友:
烧VCORE的话,北桥有可能损坏。打一下VCORE的阻值。
引用 网友A:

没有烧VCORE的场管,是烧掉了内存的场管。

网友:
现在发现用硬盘有时可以启动到桌面。南北桥的温度都不高,只有CPU的三个电感和MOS很烫,夏天加上自身的功能,我认为正常

网友:
verifying dmi pool data.......
这个提示是校验DMI数据的意思,此DMI非DMI总线,是指着管理界面的意思,他里面有一些关于硬件设定的信息,一般来说,我们的PC机,如果更换了显卡,内存等硬件,也就 是说硬件配置发生改变,这个DMI信息就会被更新。

这个故障,
1、先看CMOS设置中是否有关闭 DMI pool DATA的选项。
2、尝试刷写BIOS。

网友:
verifying dmi pool data.......

我也经常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你遇到过怎么处理的?发这样的回复实属灌水,再有杀你.

网友:
谢谢杨老师的解答,CMOS设置中,没有 DMI pool DATA这个选项,BIOS已经在论坛下载了2个也不行,一个刷了后反复重启,另外一个跟我本机是一样的,奇怪的是华硕官网没有这个BIOS下载,华硕给TCL OEM的板子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是北桥吧。

网友:
路过,很受启发!感谢LZ,感谢飞翔老师。

网友(点评):
技术区域不要发这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贴!!

网友:
哦老杨已经回答了。我就不回复了。
这个我一般都是刷BIOS.如果设备全换了还不行。就考虑IO或者南桥试试吧。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供电都正常,南桥也不热,中断号都分配完了,引导盘权应该交给硬盘了(我的旧硬盘经常抽风),我在找个新的硬盘测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不是CPU就是北桥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了,等会过下自检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是一片MSI 865的板  型号忘了
在换了CPU 内存 和硬盘试过之后依然没找到毛病  由于料板上EB的桥很多 就换了块
结果就正常了 但不知道是南桥那个管理模块坏了  导致过DMI这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BIOS里面把外设屏蔽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