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编写一章,笔记本各个IC芯片的管脚定义呢?

楼主(2010-07-18):
有谁能编写一章,笔记本各个IC芯片的管脚定义呢?比如说这些IC芯片的管脚哪些是代表的输入电压,哪些是代表输出电压,哪些是代表控制电压,哪些是代表基准电压,哪些是代表什么信号,简单的说V+ 代表的意思是输入的主电压,(V+/主输入电压、REF/基准电压、PGOOD/好信号)像这些管脚的英文代号意思,我也只是懂了这一点点,其他的英文代号,我就不知道,所以想那位高手编写一章出来,供大家学习学习,互相交流,这样很多的新手都能很快的上手和摸懂,相信这也是很多新手的志愿!我也祝愿大家人人能成工程师!!!!

网友:
随便找个芯片的PDF 好好看他的内部框图! 看3天你肯定懂!

网友:
但是不知道很多信号管脚的英文代号 是代表的哪些信号,在怎么看也不行啊!所以我们才求助啊!这些英文代号,我请教我的师傅!有很多他都不给我讲,只是说自己看,自己要是能看懂,那我还需要什么师傅啊!所以在论坛上来看看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哪些信号管脚,是代表哪个地方的!那位好心的师傅帮帮忙吧!

网友:
提供个中文版的IC定义   楼主可以举一反三吧..

引脚定义在12页

网友:
恩,值得借鉴,谢谢老鼠的图纸,让我受益匪浅!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超级IO的中文图纸,我在看下,要有中文引脚定义的!大概和上图一样的那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这个难度有点大!  我还没见过中文版的IO    有的话顺便也给我留一份哈..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啊,每个板子用到的IC都不一样,而且一个板子那么多IC,怎么写?平时多收集IC资料,学会看引脚定义,然后排查的时候根据供电,输出,反馈的顺序检测芯片的好坏。通常通过IC的PDF资料都能简单的判断芯片的好坏的

网友:
楼主想抄近路。想抄近路的同学最后都走了远路。

网友:
b别急我和你一样
在这里面学习

网友:
多看 多收集, 不过确实感觉有些难一点的信号确实不知道

网友:
有谁能编写一章,笔记本各个IC芯片的使用手册 ,大家会欢迎的!

网友:
等待高手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看还是需要自已去多看看图纸,一天分析一点点。。时间久了自然看图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