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显示但很快断电

楼主(2010-07-18):
  一磐正940主板,。客户拿来时说,一进系统就断电。
  心想,这样的单桥的主板,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桥问题吧。
  经过检测,主板的大概电压都正常,也没有发现有哪些地方有特别的发热。
  我跟客户说,这可能是桥问题,要加焊桥,同意之后。加焊了桥,。心想,可以了吧。谁知道,GHOST完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就断电了,试了几次都是一样。内存,CPU,硬盘,电源都没有问题的。
闷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了,之前碰过这样的情况都是加焊下桥就OK了。这次不得了。
这板客户留下来修了。。请大家帮下忙

网友:
桥有可能坏了,加了也没用啊。

网友:
CPU 跟桥的温度高不高  ?

网友:
CPU和桥的温度都是正常用的。。

网友:
别的件 都是好的话 肯定是桥了 如果特别想修 就重新植株试试 加焊已经没用了

网友:
    你动的是哪个桥?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呀
要么是桥没有加焊好

网友:
要么就重新直桥吧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那里温度过高引起关机保护了  开机进BIOS看一下芯片温度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也太武断了吧,你不先测试一下电源显卡这些设备,就直接加焊桥,这风险也太大了吧,一但没成功,这板就难修了,加焊不成功可是能引起很多问题的,到时就很难判断问题在哪了。

网友:
清除CMOS ,更换电源和CPU风扇看看。

网友:
此板今天我又修了一会,把电源蕊片也换了,能换的,都换了,没有修好,好失望,。尽力了,多谢大家的支持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