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花屏

楼主(2010-07-18):
接到机子时,进XP系统时加载显卡驱动时,就花屏,(一点点)于是就做了显卡,再开机的时候就整个屏都花了,(外显,,内显)订了一个新的显卡,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花,于是又把显存也给做了,无果,,,请各位同仁说一下是什么原因,本想换显存的,但是手上没有现成的。除了显卡,显存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样子花屏的

网友:
m100 通病 加焊显卡小板 与主板的接口就好,我的就是加焊主板的接口好的 原来现象是开机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