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 PLIS主板,要拿下COMS跳线才可以触发

楼主(2010-07-18):
华硕M2N--X  PLIS主板,要拿下COMS跳线才可以触发。触发后跑C5,在触发的情况下点下跳线,继续跑马,且可以点亮,正常使用。

求思路?

现在将复位开关,插在COMS跳线那里,开机,先按POWE 再按REST 就行。但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你这个主板桥的问题占多数

网友:
跳线那里有没有生锈?换根新的跳线啊    要不把跳线焊接在一起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是开机电路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
呵呵!机子已经拿走了,不好搞,能用就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生铁,跳线换过,不行

网友:
这 我无语 稀奇古怪 的问题啥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