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30 改高压!原高压没有断开,改的这个能用多久!

楼主(2010-07-18):
三星 930 的机器。送修时 亮绿灯无显!

拆开看电容爆了! 原来输出 13V 变成 11.5V   原值代换后,输出正常!

还是亮绿灯 无显!

这回毛了,想想是不是驱动板问题啊! 一通神测,无果啊!~ 郁闷。 不过接上驱动板开关一开就 电源板就 磁磁的响,我想应该是高压出问题了。就改了高压。好了。

因为急着做别的事。忘了,把原来的高压给断开。。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用的时间不长啊!~

网友:
呵呵,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反正我改高压 每次都是把元高压供电断开了的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做了了绝缘就行了。

网友:
只要你换的高压正常就好了,今晚可以安心睡了

网友:
这个机子,换4502C就行了,才几块钱。

网友:
两路高压同事飙升,有点危险,做事不小心。难免会付出代价

网友:
最多也是炸一下,嘿嘿,下次你有可以捞一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