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 寸 正常开机,可是用超过30分钟以后,屏闪!

楼主(2010-07-18):
具体型号不记得啦! 只是晚上突然想起来啦!~

原来不显示,换了驱动板。 可是现在开机正常,显示也正常。

只是用30分钟左右。就是像高压保护一样,一暗一灭,一直闪!

换过全部电容,输出正常!  现在不知道从何查起。高手指点一下!~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灯管是不是好的,灯管坏也能引起你说的那个,还有灯管两边的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的稳压块或是DC-DC电路看正不正常,要不驱动板MCU之类芯片有问题。我遇过跟你一样的故障,同时发现屏黑时指示灯也灭了,以为供电有问题,后发现屏供电1084发烫,以为是它过热保护,换过后温度明显下降,但故障依旧,板上电容也换过,最后还是换板了结,

网友:
闪屏时观察电源指示灯是不是同步闪烁。如果是考虑供电问题。如果不是,查高压板的ONOFF信号。

网友:
检查下 电源部分

网友:
明天准备 搞个 高压条换换试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把液晶背面的那块电路板上的小贴片电容焊一遍,我就遇到过开机正常,用段时间就闪的凶,还要把主机卡死!居然焊了一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