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没PWOK的主板思路。

楼主(2010-07-19):
     型号暂时忘了,是块梅捷的主板
  无内存电压, 内存供电MOS管G极无电压输出,与W83320G芯片相连,
加电芯片供电正常。
  就是没PWOK,换后无果,取下来加电测PWOK正常。
      求思路。

网友:
看MOS管的G极有无驱动电压。查W83320G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过W83320G芯片比较容易挂,建议有这种芯片的情况下先替换看看。提供W83320G的PDF文件给你参考下。

网友:
换后无果,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焊上去后没PWOK这个电压。

网友:
PWOK外接的那个电阻看了吗?另外电阻的另一边应该是接到VCC上的,查电阻是否开路。VCC电压是否正常提供了。

网友:
PWOK 是连接了一个电阻, 电阻另一端连接VDD还有个电容。
不过电阻是好的,我苦思了很久,还换了个,电容也敲掉了,还是一样得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不正常  那来的PWROK?
PWROK=POWRER  OK【电源OK】
只有在电源正常之后才会有这个信号    内存供电没有先把这个修出来  内存供电一般是主板上开机之后产生的第一个供电

网友:
扯得凶哦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俢出来,主板供电不正常。

网友:
加假负载测量各个供电和时钟 复位,内存供电没有,不要考虑其他芯片,先修供电,供电好了PG信号就好了,你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