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做维修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0-07-19):
不知各位做维修用的选哪一种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最合适,体积太大的放不下,我遇到的联想的特别多,改板特费劲。

网友:
www.taobao.com 淘宝网站 很多人 都在卖呀。
一个一体版  在35元之30元 左右。

网友:
现在网上有卖的小板,35可能,说是支持22‘的,但是没用过,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大的板都放不下,

网友:
有些是不好改的 我都尽量去修修好   改版吧大小不一很不好弄的

网友:
我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一体板

网友:
网上卖的都比较大,不好放,标准不一样,最好还是修好

网友:
为什么不修呢 不支持换板。

网友:
换板收得起价钱,

网友:
我找到了一个好的方法:网上有卖12V转5V和3.3V的模块,体积非常的小,改板的话,需加个12V的适配器,这样12V,5V,3.3V都有了。再加个通用高压条,任何机器都能搞定!我是在淘宝里一个佛山液晶专家那里找到的。办法虽然是好,但是不推荐这样维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