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无复位 求助。

楼主(2010-07-19):
      加电无北桥1.2V供电,MOS管G极无电压,跑线,居然跑到了ATX POWER GOOD灰线上去了。
狂晕。。。取下MOS管 加电G极电压正常。焊上MOS管G极电压被拉低,无维修思路。
    猜想是不是北桥脱焊,还是坏了

网友:
1:这个管子的G极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应该不会连接到ATX PG上取的
2:通过更换确认MOS的好坏
3:最终还是需要跑线路来找到这路供电的控制IC

网友:
控制极被拉低可控制IC有问题追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线跑错了   北桥1.2V供电控制极一般会接358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ABIT的板可能接W8330*芯片  装上管子控制极电压拉低  应该是供电反馈到芯片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