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ONDA N61S 北桥后面差个电阻!

楼主(2010-07-19):
谁手里有昂达 N61S的板子,帮忙看看后面贴片电阻原值是多少,今天接的一主板,不触发,看后面像是被螺钉刮过,谁发个图纸也好,发帖需要审核,不知道此贴何时能见光啊!阿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背面的电容一般是用来滤波了  掉了一个一般是不会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先用个稍大点的电阻试试,比如1K的,不行就换小的试试,0欧的。要都不行估计其它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换上去了,可以触发, 诊断卡不跑码,还得继续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上去的是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可能不是那电阻的问题

网友:
换的1K ,现在北桥已经吹下来了,等晚上预热台到了,装上在测试一下

网友:
测量下电阻是上拉到电源还是下拉到地的,若是上拉到电源的话换成4.7K-10K的电阻,若下拉的话使用1K的电阻,试试看吧。

网友:
最近忙,从植北桥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