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一般维修

楼主(2010-07-19):
硬盘维修; 首先检查CMOS SETUP是否丢失了硬盘配置信息。测量主板上COMS RAM电路是否为电池有故障,或元器件(如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损坏能原因而CMOS中的硬盘配置参数出错。 再通过加电自测,若屏幕显示错误信息“1701”或“Hard Disk Error”,说明硬盘确实有故障。但也可能是硬盘适配卡未插好、或者硬盘与硬盘适配器的插接处未插好、或者硬盘适配器有故障等。 关机,拆开机盖,测+5V、+12V电源是否正常,电源盒风机是否转动。以此来判断是否外电路缺电。 检查信号电缆线,插头与硬盘适配卡是否插好,有无插反或接触不良。可尝试交换一些电缆插头试一下。 采用“替代法”来确定故障部件。找一块好硬盘适配卡(或多功能卡)与该硬盘适配卡比较,判断是硬盘适配卡还是硬盘驱动器本身有问题。 观察步进电机端止档销是否卡死,如卡死,用手拨回起始位置。以上几个步骤,用户需要仔细检查、测试、分析,找出坏的元器件进行修理,或者更换硬盘适配卡。经以上的处理后,只要不是硬盘盘体本身损坏,仅仅是一般性的接插件的接触不良或外电路故障则多数能够迅速排除。 测量电阻, 一般是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部件或元件的内阻,根据其阻值的大小或通断情况,分析电路中的故障原因。一般元器件或部件的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对地或对电源都有一定的内阻,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有很多情况都会出现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的情况。一般正向阻值在几十欧姆至100欧姆左右,而反向电阻多在数百欧姆以上。但正向电阻决不会等于0或接近0,反向电阻也不会无穷大,否则就应怀疑管脚是否有短路或开路的情况。当断定硬盘子系统的故障是在某一板卡或几块芯片时,则可用电阻法进行查找。关机停电,然后测量器件或板卡的通断、开路短路、阻值大小等,以此来判断故障点。若测量硬盘的步进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为24欧,则符合标称值为正常;10欧左右为局部短路;0欧或几欧为绕组短路烧毁。硬盘驱动器的扁平电缆信号线常用通断法进行测量。硬盘的电源线既可拔下单测也可在线并测其对地阻;如果无穷大,则为断路;如果阻值小于10欧,则应怀疑局部短路。  短路,需做进一步的检查。 测电流 如果有局部短路现象,则短路元件会升温发热并可能引起保险丝熔断。将万用表串入故障线路,核对电流是否超过正常值。硬盘驱动器适配卡上的芯片短路会导致系统析负载电流加大,驱动电机短路或驱动器短路会导致主机电源故障。硬盘电源+12V的工作电流应为1.1A左右。当硬盘驱动器负载电流加大时,会使硬盘启动时好时坏。电机短路或负载过流轻则保险熔断,重则导致电源块、开关调整管损坏。在加大电流回路中可串入流假负载进行测量。如有保险的线路,则可断开保险管一头将表串入进行测量。在印刷板上的某芯片的电源线,可用刻刀或钢锯条割断铜泊引线串入万用表测量。电机插头、电源插头可从卡口里将电源线起出来串入表测量。  测电压在加电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部件或元件的各管脚之间对地的电压大小,并将其与逻辑图或其它参考点的正常电压值进行比较。若电压值与正常参考值之间相差较大,则该部件或元件有故障;若电压正常,说明该部分完好,可转入对其它部件或元件的测试。一般硬盘电源与软盘插线一样,四个线头分别为+12V、+5V、-5V和地线。硬盘步进电机额定电压为+12V。硬盘启动时电流大,当电源稳压不良时(电压从12V下降到10.5V),会造成转速不稳或启动困难。 Ⅰ/O通道系统板扩展槽上的电源电压为+12V、-12V、+5V和-5V。板上信号电压的高电平应大于2.5V,低电平应小于0.5V。硬盘驱动器插头、插座按照引脚的排列都有一份电压表,高电平在2.5-3.0V之间。若高电平输出小于3V,低电平输出大于0.6V即为故障电平。逻辑电平的测量可用示波器测量或者用逻辑笔估算。

网友:
说的比较实用,经典收藏。

网友:
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