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遭雷击

楼主(2010-07-19):
美格19正屏液晶显示器,开机绿灯闪,屏幕无光,接电脑主机绿灯闪动,屏幕无光。拆开后测12V,5V正常。换高压板后不接电脑绿灯常亮,屏幕无光,接电脑主机后绿灯闪动,绿灯亮时屏幕有显示,绿灯灭时屏幕无光,绿灯亮灭间隔约1秒。求思路.

经测,驱动板上1084出来的5V路过一小芝麻三极管后没了,不能给开关线处供电,换个芝麻管也一样.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一般被雷击的话都是那8个角,7个角的东西坏了。现像是不通电。置于你说的我不太理解,

网友:
高压板上面换了4606,不接驱动板供电都正常,接上驱动板后12V 15V跳变。伴随12V 15V跳变,屏幕一亮一灭。

网友:
先排除是电源高压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拆了供电给高压部分电源通电看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