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有是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0-07-19):
今天接了一台R61的机器 客户说不开机  我拿到手上试  待机电流只有0.02V,有时0.05V,  正常应该是0。05V   ,待机3.3V   5V   1.5V    都有    就是没有MPWRG 信号  不触发  最后发现U61的34脚VDD15V 不正常,待机0.05的时侯就有24V,待机0.02的时侯只有20V,应该是 没有升压  ,

把U61 跟升压二极管都换啦  ,还是有时待机不正常,待机正常就没问题,进系统也OK,就是有时待机0.02就不开机
小弟没有头绪  不知道怎么查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换个TB东芝专用芯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呀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仔细查单片机BD4715和联想蕊片这一块经常会出现腐蚀

网友:
联想芯片也换了

网友:
俺修联想修的少,俺手里还有一片电源不上电,电池上电的板子呢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没办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