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块南桥对地的板

楼主(2010-07-19):
今天修好块南桥对地的板,南桥短路,USB也短路,还以为没救了的。试着把网卡芯片取下不短了,开机测试跑马正常。装系统也正常。USB接口也能用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那板是遭雷劈的吧人品还不错哦,没有劈到南桥

网友:
很幸运,南桥没废。。。。。。。。。。。。。。

网友:
雷劈网卡  一般不至于造成USB 短啊

网友:
主板会不稳定。

网友:
一般网卡坏雷击的多

网友:
算是幸运得了南桥还没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短路还是南桥有坏  这板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雷劈到一般都是网卡坏吧,我手头就有一个,网络连接一直打叉,插不插网线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于网卡是直接由SB管理的  所以雷劈瞬间电流很大 可能烧坏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是呀  雷击不烧南桥属于人品好点的

网友:
雷打的主板,网卡坏得多

网友:
拆掉网卡能用,说明南桥部分功能坏掉了,最好做南桥,不然用不久

网友:
板子又不是楼主的 他的人品跟雷劈买什么关系吧 是板子的主人和雷劈有关系 大家搞清楚这个问题哦

网友:
楼主这板是雷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