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缩屏了,

楼主(2010-07-19):
                      我这 有一台AOZ的显示器,,开机用了大概是半小时后有会缩屏的,,,,我现在修这个现在心中无数,,,请大家经常修这种现象有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除显像管老化外,,其他还有可能是哪些原因呢?????这个问题大家应该也都很重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你拍一下外盖,看他有没有抖动,如果有的话,应该有虚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连是crt还是液晶都没说,太笼统了吧!

网友:
当然是CRT了,,拍一下,,没什么反应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像管老化故障最多呢...除此之外,你们常修容易出此故障的原因都有哪些,,说出来大家也好总结一下,,,,,我有时经常换贴在散热片旁边 的大攻率三极管,,,

网友:
以前用过CTR显示器,那东西年头长了,手拍不行,开盖看看有没有接触不灵的地方。

菜鸟,就这些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老化不会使图像缩小,只有行管供电电压变化才会引起高压变化,从而造成显示图像缩小。
重点查主电压、二次电源。
如果不能理解,送专业的维修店维修。

网友:
想了解一下,你说的缩屏是一上下缩``还是左右缩?还是上下左右都缩。如果上下缩检查扫描部分,如果左右缩检查行扫描部分!!上下左右缩检查场行公共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