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问题 未解决

楼主(2010-07-19):
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潮湿,收到很多用手摸晶振才开机的主板 ,换了晶振(新的) 和谐振电容(旧主板的网卡 时钟 旁边拆的)还有106电阻,这些东西成套换了N次了 当时可以开机了 ,但过几个小时就又不开机了 求解决办法
不开机
解决办法

网友:
我遇到一块假冒技嘉板,当时也是这个问题,测量晶振两脚压差不正常,后来摘掉106电阻就好了,怎么试都没有问题!现在还在用!楼主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sb受潮,加焊一下就好。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把南桥加焊可以了

网友:
找一颗一样的晶振是哈

网友:
文安时代电脑
的帖子
手摸晶振才开机的主板 ,换了晶振(新的) 和谐振电容(旧主板的网卡 时钟 旁边拆的)
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你换的什么晶振?南桥旁边的那个32.768吗?如果是这个晶振的话,南桥的晶振不能用时钟还有网卡的晶振换,只能用32.768代
如果换了之后一段时间之后又不好了的话 那么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重植南桥 重植之后还不行 那么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