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板子上取元件只有电烙铁可以吗?

楼主(2010-07-19):
我是新手还是自学的,手头只有一个电烙铁和万用表,想自学修主板,电风枪想十一后再上,现在只用电烙铁从板子上根本取不下来元件,总是化不了触角的锡,我用的是30W的烙铁,在从板子上向下取元件时电风枪应该是首选吧,请大家帮助指导一下。
电烙铁

网友:
烙铁瓦数有点低哦,用烙铁也可以拆哦,只要不是IO那类的大芯片,其实那种大芯片只要你技术好一样能拆
所以说只要烙铁技术到了位什么都能拆

网友:
我刚才拆个效应管把两条腿都给弄断了,嘿嘿,刚开始练手,还好手头有板子,不然就完了

网友:
几十脚的ic我用尖头30w电烙铁一把,手术刀一把(用来翘脚的),圆珠笔外管一只(用嘴含着,吹掉多余的焊锡),费了半天的工夫,同样更换成功。当然还是有风枪和焊台最好。

网友:
好厉害,我现在连那么大的效应管都起不下来,感觉差距好大呀,撒腿快追

网友:
有好多件都是可以用烙铁拿下来的,你只是方法没有掌握好。多看看焊接版块。当然还是有个风枪比较好。具体可到站内淘宝店咨询选购。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好工具,做事就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
昨天晚上用烙铁从废板上完整取下了十多个电容,用的是加锡的方法,很好用,就是现在取效应管还不行,试取了三个不是漏极就是源极断了,手上还被烙铁留下了痕迹,还要多加练习才行!

网友:
如果是业余维修主板的话,用烙铁也行,但若是计划开维修部的话,最好还是配一台热风枪吧,毕竟哪个客户也不可能等一那么长时间才摘下一个io等芯片。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呼。。。有些东东是用电烙铁拆不下来的,如IO,MOS管也难办了点。

网友:
今天又在拆元件,MOS管还是拆不下来又弄坏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