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比较过威乐WSD81和白光942的使用效果

楼主(2010-07-19):
白光942的原装一体化发热芯太贵了,看到威乐WSD81的国产烙铁头价格比较便宜。
哪位比较过威乐WSD81和白光942的使用效果,能说说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的性能。威乐的也不溅(专指发热芯)。

网友:
实际威乐81的效果和942是一样的,工作原理不同,一个是直流恒温,另一个是交流恒温。
威光的手柄可以说是奇贵,我记得好象是100多美金吧,二手的手柄很多热电偶氧化了,测温不准,如果是非原装头,端面接触不好,一样使用效果不好。
现在是国产高频焊台的天下 ,如果这样还不如买国产的。

网友:
如果你要购买WSD81 :
1,WSP80手柄的好坏,冷开机回温速度(350度标准是15秒,实际受烙铁头和环境等影响可能在16~20秒之间)
2,手柄连接处的注意,如果接触不好会直接影响手柄的整体性能和寿命。
3,不能直接焊接“加电中”的主板(烙铁头是接地的)
4,有些焊台在工厂被“WCB1/2”软锁定,不能调节。
5,性能方面 手柄比焊台来的重要。
假头表面镀锡层如果处理不当易氧化。

网友:
手柄连接处的注意,如果接触不好会直接影响手柄的整体性能和寿命
指的是手柄插头和主机的连接处吗?我的那个好像有点松 稍微用点力就能拔出来

网友:
根据我使用kuaike 高频焊台503、504的实际效果看,远没有预期的好

网友:
我用的是 安泰信 306DH

网友:
目前正在试验威乐主机配白光手柄,各取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