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发白

楼主(2010-07-19):
图一不接信号正常没看见发白现象,图二接信号就看不清楚画面了,到处是白色怎么修应该是驱动板挂了怎么去修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改通用板啊?

网友:
驱动板?我看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跟屏都有可能,不过可以先把显示器的设置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点出菜单,看看菜单颜色正常不?如果不正常就用通用板点屏,以确认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呼出OSD菜单,如果菜单也发白,就是屏坏了。如果OSD菜单正常,换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先加焊各芯片试一下。上面可调电阻也调着试试

网友:
  驱动板问题  。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一下,屏与驱动板两都有可能

网友:
我见过,但没修过,我记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楼上的给你提了那么多经验你怎么也不回复一下啊  修的怎么样啊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屏电路上电源管理ic的问题

网友:
屏上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是你细心呀,

网友:
调出菜单看看有没有一个全屏半屏这类的选项,上次修一台长城的显示器屏发红,然后再换一个驱动板就好以为是驱动板坏了,在不小心按了菜单的这个键屏正常了,我那时候觉得奇怪后来进了工厂模式把选项改成全屏模式,开机正常,这个机子修了一个下午才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出菜单显示正常的,也不有发白现象,客户把机器取走了,买不到这款驱动板啊!!!应该是驱动板挂了,屏坏的可能不大只是接外接才发白屏的可能好小

网友:
只有用通用板试了才知道,屏坏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菜单正常能说明驱动板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MUC程序有问题,我修长城是因为菜单里的设置问题,你下次有机会这方面多看看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的 问题

网友:
我有很多块这样的屏,都还没有修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