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n03场效应管如何代换在线等

楼主(2010-07-19):
主板CPU供电线路短路  测量2个场效应管短路 型号为35N03   请问这个管如何代换

网友:
找大的换就行,换前查PWM电路。

网友:
。。。 能不能说清楚点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可以用55N03 ,80N02 75N03  K3639 都行。

网友:
35N03   VDS  25V  ID  36A
09N03  VSA  30V   ID  30A
60N03

能用的有好多,如果你都没有,那可以把你有的说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管可以代的很多  如果不知道用什么管代  在料板CPU供电处拆  只要不是LD101*管就行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供电处的管子都能用,我常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