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60G硬盘0磁道第一扇区坏用DE时Partition Table无法访 ...
IBM60G硬盘0磁道第一扇区坏用DE时Partition Table无法访问

楼主(2010-07-19):
IBM60G硬盘
0磁道第一扇区坏,包括后面的坏道共69处,效率源扫出来的,但它好像保存不了。
用DE时Partition Table无法访问
Bios里可以认到
请教要怎么修复它~~
硬盘

网友:
先用常规的方法。先加一下G表,看能加上去不,如果不行就擦一下。或是写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