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D 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

楼主(2010-07-19):
机器来的时候是同时没修好,
经过检测CPU挂了,好多供电都短路,不短路后,无待机,开关也没电压,换了TPS51020后,能开机显示了,,,这个机器南北桥集成,,,独立显卡,,,
修好后正常,,同事测试的时候,用了一个新的适配器一插,结果就这样了插上电池在连接适配器就短路,,
现在  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
单用都可以开机,插上适配器就短路

电池能放电开机正常,,,拆机检测发现充电电路坏了,,测场馆也没短路的,心想一定就是信号问题了

插上电池的时候,在插适配器时,按理说,放电正常的时候,其他的都正常,充电电路,除了检测,剩下的就是控制它充电的场馆,滤波电容了
高低场馆的控制级应该有波形,实际测得下端控制级19V,,不但没波形,而且19V主电压也全等于接入地了。。

换MAX8725E后正常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充电电路很容易烧板的

网友:
肯定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你可以先换一个充电芯片。如果你有图纸就传上来,大家也可以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就俩芯片坏了, TPS51020   还有充电芯片么

网友:
机器坏的地方可不少了,,不过其他的地方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 充电,我对那个不是很熟悉,,现在充电芯片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