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355WB电源被雷击 求助。

楼主(2010-07-19):
电源是世纪之星的355WB,被雷击,现在拆开检测发现5VSB的开关管已经损坏,型号是CET CEF02N6A 7AQBZ 手头上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现在手头有长城300P4拆下来的C3866还有个SW2N60 不知道可以替换?请高人指教啊。

网友:
用SW2N60换应该问题不大吧。没试过,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这个2N6A是MOS管,而C3866是三极管,三极管与MOS管是不能互换的
,用2N60的可以用

网友:
用K2141应该可以 仅供参考

网友:
三极管代换三极管,MOS管代MOS管。电源同一个位置拆下来一般都可以,便功率可能有些变化

网友:
XX NXX这样标的多数是MOS 管,不能用三极管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