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

楼主(2010-07-19):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故障现象是加点不显,客户自述以前进过水,因为进过水我用三氯甲烷对主板进行了清洗,结果故障排除,在烤机过程中,结果有不加电现象,于是又对IO芯片加焊后故障排除,总结进水机器会很不稳定,因此故障可能是很多地方,进水的机器是很不稳定的,因此一定给客户烤机。

网友:
这个机器把SB拆下来,从新焊吧
还有就是把电路彻底的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或者是氧化的地方
进水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进水机器要跟客户讲清楚的,维修过程中可能出现别的故障,修好一般不保

网友:
有些BGA芯片下面的水没那么容易干,如果没有烘干设备,见意风干三天左右再开机,不然就真的会不稳定了。

网友:
用BGA加焊了吗